带脉冲补偿功能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3-24):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那种带脉冲补偿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简单的说就是除给驱动器主要的驱动指令外(可以是通讯、直接脉冲等各种形式),单独给出一个补偿脉冲输入端口,用户可以选择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脉冲补偿,分为正补偿或负补偿,实现对实际位置的纠偏功能。谢谢

网友A(2021-10-27):
有的,安川伺服电机控制器,通过电机的齿槽效应降低速度脉冲,平稳驱动。我是日本安川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