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用户该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21-03-24):
3D打印机用户该如何选择电机?

作为新入手3D打印机的小白用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想做一台自己的打印机,其中里面比较重要的动力组件就是电机了。但是电机有不同的种类,接线也有不同的数量,到底该选什么电机呢?

今儿就来分享一份来自纵维立方用户的投稿,分析马达、舵机、减速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区别。

1、马达电机

马达只有两根接线,不分正负。我们把两根接线分别称为AB。速度全靠给AB两根线上加的电压来决定,电压越大,速度越快。方向上,只要把AB接的线的正负极调换,就是不同方向了。

马达电机上电以后会一直转动,直到断电。马达是有额定电压范围的,在不超过范围的情况下,都能很好的工作。电压太低,启动不了,电压过高,时间久了,会大量发热,从而烧毁电机。

2、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是电机和减速机构的组合。减速机构也称作减速器,通常使用齿轮组,将电机的输出力量成倍的放大。也就是说,给电机装上减速机构后,那么作为一个整体,将会极大的增加电机载重能力。比普通电机能只能拉动一张桌子,加了减速机构后,能拉动一头大象。

当然,小电机再怎么增加减速机构,也没法拉动大象。

减速机构的作用,降低速度,增加扭力。减速机构不仅能装在普通马达电机上,也能装在其他任何需要增加扭力的电机上。

减速机构包括斜齿轮减速机构(包括平行轴的斜齿轮减速机构,蜗轮减速机构)

行星齿轮减速器、摆线针轮减速器、蜗轮减速器、行星摩擦机械无级变速器等。

3、舵机

舵机,顾名思义,是变换方向舵,同时让躲保持一定角度的电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舵机,应用在遥控船,遥控飞机,机械臂,监控的转动等。

舵的参数包括外形尺寸(mm)、扭转力(kg/cm)、速度(/60°)、测试电压(v)和重量(g)等基本信息。转速单位为sec/60°,意味着舵机旋转60°所需的时间。

舵机有3根接线,分为正极Vcc,负极GND和控制信号Signal。舵机大多都包含减速器。并且以在180度内来回摆动方式运作。

假如我们要做个写字机,那么提笔和下笔的运动,我们就可以用舵机来完成,笔头后面的蓝色方块就是舵机。

4、步进电机

3D打印机里最常用的就是步进电机了,用步进电机,可以精确的控制移动的距离和位置。

步进电动机是开环控制的电动机,它把电脉冲信号(PWM)转换成角位移或步位移。简单说来,就是在收到一次脉冲信号后,转过的角度,这个角度称作步距角。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0.9度,步距为1.8度。

那么我们常说的35电机,42电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电机的长宽是35mm42mm的意思。那么我们如果说到42电机,那最直接的就是,它的安装孔都是42mm长宽电机的规格。同一规格的电机还分为不同的高度,当然,高度越大,力气也就越大,42电机高度有23mm28mm38mm40mm48mm等多种多样。在3D打印机上常用的是283840等高度的42电机。

步进电机通常使用44线、5线、6线的接线头,不必担心能否使用。基本上,5线6线的电动机可以用4线连接3D打印机的主板。

同样的是电压越大,电机的力量也就越大。但是如果电压超过电机额定电压,会造成电机高温,长期高温会让电机内部的磁力部件的磁力下降,甚至高温烧毁电机线圈,引起起火等。

3D打印机常用的是12V24V42步进电机。除了专门的3D打印机配件淘宝店以外,如果想在闲鱼这样的平台上买二手电机,那么主要关注几点:

1.安装规格,是否是42电机,或其他你想要的规格354257

2.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12V还是24V

3.如果二手卖家不清楚参数,那么看电机上的标签然后百度搜索下看看电压规格等。如果连标签也没有,那就只能赌一把了。

4.尽量买成色好的,至少转轴那里不能生锈。

5、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是一种更高级的步进电机,和普通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不同的是,它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后,转动一个步距角,然后会自己再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返回给控制端,这样控制端通过发出了多少个脉冲,收到了多少个脉冲,就能精确地知道电机转了多少步,就能比开环步进电机更精确的定位,这也叫作闭环控制。

伺服电机一般内部通过一个叫做编码器的东西来产生反馈PWM的。

由于伺服电机的系统复杂,而且价格也很贵,一般家用3D打印机都不会使用伺服电机。本期的纵维立方用户投稿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