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柜如何正确进行安装使用?

楼主(2021-03-24):
许多人以为防爆柜本身就防爆,有的人安装时也不看说明书,直接安装使用。还有的人为了突击检查,随便安装个防爆柜,这是非常危险的,容易产生安全事故。

防爆柜安装,要注意防爆柜安装位置、安装环境、安装方式等等各方面结合实际情况,去安装,这样才能到达最大安全防护。

防爆柜安装及使用要求

1、放置防爆安全柜的地面应平整。

2. 若有多个防爆安全柜放置在一起,每个柜子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15厘米。

3、防爆安全柜放置的场所应远离火源或其他发热散热的仪器设备,也应当远离飞溅的化学液体或矿渣。

4、柜体左侧外墙的下角处有一静电导地接线柱,待柜子放置妥当后,应连接上静电接地导线,以便及时导走柜体所积聚的静电。

5、柜体层板上所放置的物品不要超过层板的承重极限。层板若有多层,在放置物品时,应当将较大或较重的物品放在下面的层板上,将较小或较轻的物品放在上面的层板。

6、若防爆安全柜放置在密闭的狭小空间,或者柜子放置的场所对易燃液体的挥发有严格的限制,那么就应当在柜体的通风口连接上抽风系统,以排除因挥发而在柜体内积聚的易燃液体。

7、在晚上或黑暗光线不足的条件下,若需要在柜体内放置物品或进行其他操作,应打开周围的电灯,或携带防爆手电筒进行操作。

8、严禁在柜体附近点燃蜡烛、酒精灯或使用打火机等任何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的操作行为。

9、严禁在柜子存放的场所吸烟、乱扔烟火或丢弃其他正在燃烧的物体。

10、门开启后要注意关闭锁定,严禁柜门长时间敞开,以避免火源进入柜体。

11、平时注意保护好柜体上安装的任何门锁,避免门锁被撞击或其他损伤。

12、平时注意保护好柜体、防止碰撞、刮擦或腐蚀性化学液体对柜体的喷溅,以免碰伤碰坏柜体或破坏柜体上的涂层。

网友A:
防爆安全柜放置的场所应远离火源或其他发热散热的仪器设备,也应当远离飞溅的化学液体或矿渣。柜体左侧外墙的下角处有一静电导地接线柱,待柜子放置妥当后,应连接上静电接地导线,以便及时导走柜体所积聚的静电。柜体层板上所放置的物品不要超过层板的承重极限。层板若有多层,在放置物品时,应当将较大或较重的防爆除湿机物品放在下面的层板上,将较小或较轻的物品放在上面的层板。若防爆安全柜放置在密闭的狭小空间,或者柜子放置的场所对易燃液体的挥发有严格的限制,那么就应当在柜体的通风口连接上抽风系统,以排除因挥发而在柜体内积聚的易燃液体。在晚上或黑暗光线不足的条件下,若需要在柜体内放置物品或进行其他操作,应打开周围的电灯,或携带防爆手电筒进行操作。严禁在柜体附近点燃蜡烛、酒精灯或使用打火机等任何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的操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