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后电路有问题,头晕,关闭空气开关,不晕,求解。

楼主(2021-03-24):
各位好,求大家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家装修好以后,住进来一直觉得头晕,排除了诸多问题,当把所有的空气开关关闭后,头顿时不晕了,我怀疑是布线的时候没有规范操作,导致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学电的,不知道具体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谢谢。

楼主:
注:01.总开关 02.灯 03.插座 04.厨房 05.卫生间 06.空调 07.家居箱

关闭: 05.卫生间 06.空调 07.家居箱(还是有点晕)

关闭:03.插座 04.厨房 05.卫生间 06.空调 07.家居箱(感觉头不晕)

关闭03.插座 影响生活。 这是怎么回事?也不像是漏电,请各位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头晕跟开关还有关系吗?是不是;里面的空气不好

网友B:
不至于吧,可能是你身体的问题,检查下

网友C:
估计你得的是用电敏感症;还是点煤油灯吧,也许煤油能使你更清醒。

网友C: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了电表在飞转,导致的你眼花缭乱而头晕。

网友D:
还有就是一开电你就觉得再吸血,瞬间想到电费,引起压抑,估计是收入引发的用电恐惧症,如果免费用电,就不会有这些感觉

网友E:
微信图片_20210325111550.jpg上面不是有标签吗

 我建议你把标签抄写下来 按顺序。做个连线的图。

网友E:
看着自己画的图就不晕了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关注和留言!

1.电磁辐射,我买了网上的电磁辐射测试仪,我也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2.之前我也想过是甲醛的问题,买了绿盟的甲醛测试盒是正常的范围,平时也很注意,经常通风。

3.刚开始也觉得是自己心里有点恐高22层,但是有一天我到了23层,感觉头不晕,随后我也找了电工在家里做了漏电和接地线的检查,都没问题,当我把03插座的空开断开了,头不晕了,出门的时候接上后,头就有点晕,这种感觉很强烈,因为家里装修的时候砸了强,改了电,我怀疑是改电的问题。

还好不是外部因素(那样我没办法,只能接受),问题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我下午回去再断开所有的家电,不插插座,再把03插座空开合上试试。

网友F(2021-04-26):
不是触电,建议心里疏导,感觉像是心理问题

楼主:
各位网友,一切能想到的我都试了,从紫铜网屏蔽辐射,换空开,换开关,换配电柜,换到楼道电井的线,还找了3批电工来查看,直到昨天我把换的配电箱接地线的时候,用电笔测了配电箱,发现配电箱带电。(还好没直接用手去碰),最好把6路地线分开,把空开全打开,用电笔一路一路测试,发现“插座”和“空调”的空开带电,其余地线均不带电,好像问题找到了,地线带电好解决吗?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与留言,这个问题还未解决,我买了万用表,通过网上的视频,测试了零线-火线的电压和地线-火线的电压,有几路不太正常,如下:

共有5路线路,分别是,插座/厨房/灯/卫生间/空调,零线-火线的电压均是240v;

插座  (地线-火线)电压164v,(地线-零线)电压73v;

厨房  (地线-火线)电压204v,(地线-零线)电压34v;

灯    (地线-火线)电压240v,(地线-零线)电压0v;

卫生间(地线-火线)电压240v,(地线-零线)电压0v;

空调  (地线-火线)电压164v,(地线-零线)电压60v;

总地线(地线-火线)电压240v,(地线-零线)电压0v;

问题1,5路线路地线,接总地线,眩晕感很强,断开插座/厨房/空调/地线,眩晕好很多。

问题2,5路线路地线(插座/厨房/灯/卫生间/空调)接一起,(地线-火线)电压240v,(地线-零线)电压0v;眩晕不是那么明显。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总地线和火线的电压是240v,但是5路分线地线接总地线,头感觉很眩晕,不会是总地线没有接楼道地线排,而是接的家里的钢筋吧,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G(2021-06-10):
如此奇葩问题,闻所未闻~  但是楼主地线带电还是要排查下。至于头晕,个人认为就算电磁辐射也不能有这般反应。

网友H:
当了10多年电工第一遇见这种奇葩问题,我分析即使漏电如果没有直接接触漏电部位也不会造成头晕啊,感觉你这个像是电路接错后通电形成了某种磁场,这种磁场导致你头晕的。按理说屋内的钢筋和公用接地排是连通的,现在的楼房应该是作了等电位联结的。你从磁场方面下手查查吧。

楼主(2021-08-21):
在家里做了个实验,断开家里配电箱里的所有线路(相当于家里没有接线),重新接插座,和移动插板,测试后发现情况依旧。简单画了个图,比较粗糙。

[upload=jpg]/uploadImages18/bda0d0eb3e15b06b9fa4cc5c2457022800a003c0.jpg#1.jpg[/upload]

然后在楼道里测了邻居家的和我家的电压,和别人家的分别是426V和0V不知道对不对,两家都有人。

[upload=jpg]/uploadImages18/a39aed083f9c2c40a3d71141c3d1b08b00a003c0.jpg#2.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Images18/974741af86b10bd426d2847dd836dfd900a003c0.jpg#3.jpg[/upload]

记得以前有个朋友说可能是谐波的问题,我也查了很多关于谐波的资料,其中也有说明,谐波对人体有影响:从人体生理学来说,人体细胞在受到刺激兴奋时,会在细胞膜静息电位基础上发生快速

电波动或可逆翻转,其频率如果与谐波频率相接近,电网谐波的电磁辐射就会直接影响人的

脑磁场与心磁场。

楼主:
在家里做了个实验,断开家里配电箱里的所有线路(相当于家里没有接线),重新接插座,和移动插板,测试后发现情况依旧。简单画了个图,比较粗糙。

然后在楼道里测了邻居家的和我家的电压,和别人家的分别是426V和0V不知道对不对,两家都有人。

记得以前有个朋友说可能是谐波的问题,我也查了很多关于谐波的资料,其中也有说明,谐波对人体有影响:从人体生理学来说,人体细胞在受到刺激兴奋时,会在细胞膜静息电位基础上发生快速

电波动或可逆翻转,其频率如果与谐波频率相接近,电网谐波的电磁辐射就会直接影响人的

脑磁场与心磁场。

网友I:
了解一些术语就上来捅词。哪来的谐波,你家有特殊负荷?大功率可控硅调压?

即使工业现场大容量设备的谐波,能辐射吗?低频不能辐射,高频能量很低,怎么会对人产生影响!!!

什么辐射能超过太阳?太阳照射下瞬间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