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ft键在EPLAN中的妙用

楼主(2021-03-24):
 原文地址:http://www.cad-bbs.cn/eplan-shift/

Shift有变换、转换之意,在我们日常操作系统里使用时,常用来复选一些文件,但在EPLAN里除了复选外,它还有其它一些功能哦,下面就跟我一起来操作看看吧。
1、Shift+Tab:在插入宏时,切换宏的表达类型
比如你想在原理图里放一张2D外形的图形,直接拖出来时按TAB只能切换不同变量的,但同时按下Shift+Tab,就可以切换不同宏的不同表达类型了。

2、Ctrl+Shift+R:更改3D宏的旋转角度
这个很多人问过我了,不知道3D宏如何旋转,很简单Ctrl+Shift+R。

3、Ctrl+Shift:部件分配
这个用起来相当爽,在重新给符号分配部件时常用,先从部件导航器里选中部件,然后按Ctrl+Shift拖进图纸里就完成分配或更改部件的功能了。

4、Shift:移动组合内元素
对组合元素,有时需要单独设置组合内某个符号时,可以按下Shift键在操作即可。(如果不起作用,检查菜单:选项>考虑组合 需选中)

5、Ctrl+Shift+U:中断连接
对于原理图中自动生成的连接导线,可以通过插入“断点”将导线断开,按”U”键可以看到隐藏的元素:断点,移开断点时连接线又会自动恢复。

6、其它Shift 快捷键组合
常用的快捷键组合功能有:

插入设备连接点
[Shift] + [F3]
插入电缆定义[Shift] + [F5]
插入屏蔽[Shift] + [F6]
插入连接定义点[Shift] + [F7]
插入跳线(十字型连接)[Shift] + [F8]
插入黑盒[Shift] + [F11]
打开/关闭 2D 安装板布局导航器[Ctrl] + [Shift] + [M]
打开/关闭栅格显示[Ctrl] + [Shift] + [F6]

网友A(2021-05-14):
老大的帖子,必须顶起来

网友B(2021-07-30):
感谢分享,可以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