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整流变压器常见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1-03-24):
整流变压器常见故障的现象及危害、原因分析和处理方法:

  1.故障现象及危害:电除尘设备用整流变压器内部出现各种放电情况,小火花长期发展会造成故障的扩大,严重火花会使油质劣化,甚至线圈绝缘损坏、烧毁。

  原因分析:

1)整流变压器内部高压输出回路接头松动,接触不良,二级管、电阻等元件有损坏;回路导线固定不牢固,绝缘间距不足。

2)硅堆固定环氧板因发热碳化、老化等原因发生爬电。

      处理方法:

1)组装与吊芯检查时特别注意高压输出回路连接情况,避免损伤硬导线及插接口错位。加强绑扎工艺

 及吊芯时的检查与处理。

2)对绝缘损伤处进行恢复强度处理,必要时予以更换处理。

2. 故障现象及危害:静电除尘器配件整流变压器内部二次侧局部短路引起高压包过热烧毁,严重时也可使低压包烧毁

         原因分析:

1)常因为硅堆与电容击穿后造成该组高压线包短路,此时一次电流也会增加但不一定显著,有时不能及时

发现,保护因灵敏度不够而拒动,造成线包长期过热后烧毁,甚至引发其他线包故障。

        处理方法:

1)加强电容与硅堆的制造质量,加强保护的校验。有的设备采用雪崩型大整流桥,取消了均压电容,提高了

设备保护的灵敏度与可靠性。

  3. 故障现象及危害:硅整流变压器铁芯穿芯螺栓绝缘损坏或发生铁芯二点接地,铁芯损伤,一次过电流也

  可能发生。

         原因分析:1)此时铁芯涡流严重,时间一长故障会扩大,出现一次过电流。

         处理方法:1)注意安装质量,加强吊芯时的检查,发现涡流严重时及时进行处理,避免故障扩大。

  4. 故障现象及危害:整流变压器二次波形畸变,发展下去可能发生明显的偏励磁或二次侧局部短路

         原因分析:

1)硅堆特性劣化,正、反向阻值异常,硅堆发生软击穿;

2)硅堆接触不良;

3)电容性能变差;

4)高压包内有匝间短路情况

         处理方法:

1)定期观察二次侧电流波形,及早发现问题,避免故障扩大后对设备的进一步损伤

 5. 故障现象及危害:油箱漏油,造成高压绝缘破坏,线圈烧毁。

         原因分析:

1)箱体焊接质量差,也有运输包装不规范,造成箱体变形,焊接开裂。这种情况更多的发生在早期的、没

有严把质量关的协作厂产品身上。

         处理方法:

1)制造厂加强质量管理,严把协作厂产品质量关,加强包装及运输质量。

 6. 故障现象及危害:整流变压器低压电缆头与低压穿芯螺杆接触处发热严重,造成密封橡胶垫老化,变压

器渗油,严重时使电缆绝缘层破坏,造成电源相间短路。

         原因分析:

1)该处容易接触不良而维护又不及时造成的,如个别整流变压器组装时接线柱螺母未拧紧,有时甚

至未装弹簧垫片,而电缆大都为铅芯,因铅线鼻子与铜螺杆接触容易造成电化腐蚀。

2)有些接线盒的设计不利于过热的及时发现,顶部布置周围环境温度高、散热条件差是相关因素。

3)电除尘器电气巡回检查力量薄弱也是重要原因。

         处理方法:

1)加强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对电腐蚀可采用铜、铅过渡鼻子或采用镀锡过渡铜排来改善。现在施工

中整流变的低压主电源电缆大都采用铜芯电缆。所以只要容量匹配准确,造成该点发热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7. 故障现象及危害:无二次电流或二次电压取样信号,但电场工作无异常,缺失了取样信号,也就缺失了对应的极限控制,可能会造

成整流变压器烧毁、晶闸管击穿等故障。

        原因分析:

1)并接在电流或电压取样电阻上的放电管(瞬变二极管)击穿短路。

        处理方法:

1)吊芯检查取样回路,更换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