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线路改造

楼主(2021-03-25):
现有一个控制系统,现场通过plc的输出自动控制一个接触器,同时有两个按钮手自动切换按钮和手动启动接触器的按钮 ,当打到手动模式时,再按手动启动接触器按钮也能控制接触器,需要再添加一组开关量输出(第三方设备,只是一个开关量传过来)也能控制我这个接触器,怎么改线,程序没法修改,只能改线来实现,因为是别人的设备

网友A:
直接并出一个控制回路过来,另一组开关量信号+(按钮什么的)接过来就行了吧

网友B:
第三方设备传过来的开关量可以认为是一个常开干接点(必须是),并联接在你说的那个“手动启动接触器的按钮”上。这样打到手动模式时,第三方设备传过来的开关量(干接点)闭合,相当于按下手动启动接触器的按钮”,就能控制接触器。

网友C:
tu.png看看,这样可以不

网友D:
从你的描述中,我的理解是两地控制,按钮带自锁。接入第三方干接点控制接触器必须常开干接点,并且也需要自锁

网友E:
主要看第三方过来的信号事什么类型的,如果和手动按钮的电压是一致的,(例如都是24V+)那就直接并接在手动按钮上,如果电压或者高低电平不一致,那就增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电压来控制。如果需要原理图的话你回复下,我再给你画一下。

网友F:
如果第三方信号带24V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上就行

网友G:
用一个选择开关控制手动和自动模式,手动模式串一个启动按钮,选择开关线路在并联一组第三方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G:
最近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改了个线路,也是用PLC信号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控制接触器的

网友H:
第三方传过来一个开关信号  可以增加一个自锁控制电路直接控制这个接触器。唯一问题是只有一个信号怎么结束控制呢?单按钮启停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三方传过来一个开关信号  可以增加一个自锁控制电路直接控制这个接触器。唯一问题是只有一个信号怎么结束控制呢?单按钮启停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这么折腾...



仔细研究了一下,还是得加中继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改了个线路,也是用PLC信号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控制接触器的...

        ---------------------------------------------------------------我这个还不是PLC控制,就是一个IO采集器的输出来控制,设备原来有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可以不



仔细查看了现场,还是只能通过再加中继的方式来解决,而且要两个,其中一个用常闭来断开原来的接触器,另一个用常开来闭合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