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怎么实现功能化、结构化编程?

楼主(2021-03-25):
最不习惯三菱的PLC是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起,就像写作文不分段,看着特别的累。5U的就可以结构化、功能化编程,给程序分分段。但是在5U里的初始、扫描、事件、待机程序,这些都要怎么写呢?

楼主:
比如一个系统我分为3个分项,然后程序上我想分成3块来编写,并且启动的时候,先执行第1个子系统,延时10秒后执行第2个子系统,再延时10秒执行第3个子系统。最后这3个子系统一起并列运行.

比如是扫描程序里,建3个程序M1、M2、M3,但是实现第一个循环的延时,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A:
在扫描程序中建立程序M1,在其中定时10秒,触发M10,M2,M3建立在事件下,设定M2由M10触发执行。

HAVE F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扫描程序中建立程序M1,在其中定时10秒,触发M10,M2,M3建立在事件下,设定M2由M10触发执行。HAVE FUN!...



这个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扫描程序中建立程序M1,在其中定时10秒,触发M10,M2,M3建立在事件下,设定M2由M10触发执行。HAVE FUN!...



这个方法不错,但好像和西门子的比,还是觉得有点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在扫描程序中建立程序M1,在其中定时10秒,触发M10,M2,M3建立在事件下,设定M2由M10触发执行。HAVE FUN!...】进行...



你要适应别人的套路,毕竟你是应用人员,不是开发者

网友D(2023-04-06):
三菱FX3u的ST语言程序(和变频器通信伺服动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