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接线原理和接线方法

楼主(2021-03-25):
  槽型光电开关,槽型光电开关接线,光电开关接线的红外发射器和红外接收器集成在光电传感器中。发射器和接收器位于U形凹槽的两侧,并形成光轴。当检测到的物体通过U形凹槽并阻挡光轴时,光电开关将生成检测到的开关信号。插槽式光电开关相对安全可靠,适合检测高速变化,区分透明和半透明物体,并可以调节灵敏度。当检测到的物体通过时,由光学U形电开关的红外发射器发出的足够量的光被反射到红外接收器接收器,并且光电开关生成开关信号。

  槽型光电开关的接线方法

  C是输出端子,但是必须使用E作为输出端子。

  光电开关的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输出是光敏晶体管,C是集电极,E是发射极。

  当将通用三极管用作开关时,通常将集电极用作输出端子。

  一般连接方法:二极管为输入端子,E接地,C连接至负载,负载的另一端需要连接至正电源。这种连接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特殊的连接方法:二极管为输入端子,C连接至电源,E连接至负载,负载的另一端需要接地。

  仅当负载等效电阻很小(数十欧姆以内)时,此连接方法才适用。如果负载等效电阻较大,则可能导致开关晶体管的工作点异常,导致开关不可靠。

  将限流电阻与5v电压串联,可以用作发射器。信号输出需要进行整形和滤波,因为接收器是光敏的,并且输出电压不稳定是模拟信号,需要使用运算放大器将其处理为ttl电平(实际上,电压相对较高,并判断为0或1)。

  槽型光电开关检测距离长

  与接近开关相比,光电开关的检测距离非常长,并且是非接触式的,因此不会损坏检测对象,也不会受到检测对象的影响。几乎不受检测对象的限制。因为它采用了在检测对象表面反射和透射光的方法,与接近开关不同,它不仅可以检测金属,还可以检测玻璃,塑料,木制物体,液体和其他物质。。

  槽型光电开关快速反应

  像接近开关一样,由于没有机械运动,它可以检测到高速运动的物体。镜头容易受到有机灰尘等的影响。镜头不受污染后,光线将被散射或阻挡。因此,在生活水蒸气,灰尘等多的环境中使用时,必须使用适当的保护装置。受强烈的环境光影响,它几乎不受一般照明光的影响,但是当像阳光这样的强光直接照射到光接收器时,可能会导致故障或损坏。

  插槽型光电开关与其他接近开关相同,因为它没有机械运动,因此可以检测到高速运动的物体。镜头容易受到有机灰尘等的影响。镜头不受污染后,光线将被散射或阻挡。因此,在生活水蒸气,灰尘等多的环境中使用时,必须使用适当的保护装置。受强烈的环境光影响,它几乎不受普通照明光的影响,但是当强光(例如阳光)直接照射光接收器时,可能会导致故障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