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两把刷子,如何拿捏铸造温度?

楼主(2021-03-26):
温度,在铸造行业的应用中影响着成品质量及生产成本的高低,目前铸造厂常选择使用红外测温仪来检测各生产工艺中的温度,下面聊一聊红外测温在铸造行业的主要应用。包括熔模铸造、汽车缸套铸造、铸造模具、汽车刹车盘铸造的温度测量方案。

  一、熔模铸造

  生产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合金部件的熔模铸造工艺,需要将合金在熔炉中熔化,在浇铸到经过预热的模具前要保持一段时间达到恒温。通常的做法是先让合金完全熔化,然后在恒温期间插入热电偶确认温度。如果温度偏离了需要的温度,操作人员就要手动调节感应加热器的功率到需要的温度。通过在熔炉顶部瞄准窗口安装两台Endurance光纤式红外测温仪就可以减少投入的热电偶数目, 可以用红外测温仪的输出自动控制感应加热的功率。因为读取红外测温仪温度数值与测量是在同一时刻,也就减少了由于气体或其他环境条件变化导致的测量不准确产生的担心。

  推荐产品及优势::EF1RH

  o 测量窗口小可降低成本,让设备更紧凑

  o 短波长的探头能在测量不同的合金时,在比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减小测量误差

  o 标准模拟量及数字量 输出容易跟现有的控制系统接口对接

  o 标准模拟量及数字量 输出容易跟现有的控制系统接口对接

  二. 汽车缸套铸造

  汽车缸套在离心铸造的过程中,浇铸的钢水温度大概在1500度左右,在浇铸前模具的内壁温度要求控制在350~450度范围内,当模具符合这个要求时才可以进行浇铸。

  汽车缸套是一个截面直径大约15cm圆的通心套管,而在实际的模具温度监测当中,我们监测的是模具外壁温度来间接得知内壁温度控制情况。我们设计的方案是,使用MI310LT+空气吹扫器进行监测,并将探头安装在距离模具外壁大约20cm远,在模具外面(测温仪与旋转模具之间)罩一个防护罩子。我们根据光路图在罩子上开一个直径1~2cm左右的孔。罩子的上方开有一个排气孔,这主要因为在给模具喷水冷却时会产生较强水雾,需要使用抽风机通过排气孔将水雾抽走。MI3的探头必须加装空气吹扫器,固定安装于保护箱外壁,将温度信号引入固定于附近的仪表箱。同时仪表箱接有24VDC电源和二次显示仪表,通过设置报警点温度可以实现模具温度超过工艺要求时报警。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监测温度以辅助汽车缸套制造了。

  三.铸造模具

  铸造应用场合中,将熔融金属倒入模具以形成所需的产品。当模具进入工厂的倾倒区时,需要将模具控制在正确的温度水平。模具预热不良,会影响铸件的尺寸精度等级,以及铸件外观质量,并且可能会缩短模具的使用寿命。铸造模具的更换价格昂贵,模具的寿命是关键问题。

  福禄克产品推荐及优势 Thermalert 4.0

  功能强大,运行稳定

  型号丰富,可根据模具选择适合的产品

  安装简单,易于维护保养

  四、汽车刹车盘铸造过程

  刹车盘是汽车制动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零部件,其主要制造方式是通过铸造成型得到坯料,然后再历经打磨,抛光,钻孔等工艺。生产中广泛使用灰铸铁作为刹车盘原材料,熔炼后浇注成型,在浇注时要准确监控铁水温度,如果温度过高会引起砂型胀大,温度过低则会产生气孔,导致产生废品 。Fluke Endurance 系列红外测温仪,能够实时监测铁水温度,一旦发现温度异常即可立刻输出报警信号,提示操作人员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废品率,保证产品质量。

  福禄克产品推荐及优势 Endurance E1RL

  一体式测温仪,防护等级高,适应于多种恶劣的工业现场

  测温精度0.3%,满足高要求控温的需求

  联系我们

  福禄克过程仪器官网:www.flukeprocessinstrument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