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最全的防爆电器有哪些?

楼主(2021-03-26):
防爆控制箱类

主要包括用于控制照明系统的照明配电箱和用于控制动力系统的动力箱。这类产品大部分结构为组合式,最多可控制12个回路,其外壳大部分是以铸造铝合金材料制作的,也有一部分为钢板焊接的,还有很少一部分为绝缘材料外壳。其内部主要由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主令电器是用作闭合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发出命令或程序控制的开关电器。这类防爆电器主要包括控制按钮和操作柱。防爆控制按钮外壳一般用聚碳酸酯, 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合聚酯树脂或ABS塑料注塑来制造,也有少量是用铸铝压铸成形的。一般结构为增安型外壳,内装隔爆型元件,而且可以实现防腐功能,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操作柱而选择配备。防爆等级最高可达ⅡCT6级。顺便指出,防爆自动开关、防爆刀开关以及熔断器在一些控制场合也常用作控制动力或照明配电系统的线路分合之用,只是变成一个单件而已。因此这些产品也划归到这类产品中来。

防爆起动器类

此类产品包括手动起动器、电磁起动器、可逆电磁起动器、自耦减压起动器、Y-▲变换降压起动器和馈电开关等产品。防爆起动器类产品作为终端控制设备,一般是一台起动器控制一台电动机,属于量大面广类产品。其外壳壳体通常由铸造铝合金或钢板制成。其内部一般

由接触器(空气式或真空式)、电动机保护系统、信号灯、按钮和自耦变压Os等元件组成,而且一般都具有就地控制、远距离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也有的产品中安装有断路器作总开关,使产品更加完善。

防爆开关类

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相对来说也很大,所以生产厂家也比较多,主要包括照明开关、转换开关(组合开关)、行程开关、拉线开关等小型防爆产品。这些产品的防爆等级可达ⅡCT6级别,其防爆外壳壳体通常是采用铸造铝合金压铸而成的复合型结构,也有少数制造厂采用其它材质外壳。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小,内部元件单一、技术含量较低、结构简单、制作容易。

防爆电器类:主令电器是用作闭合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发出命令或程序控制的开关电器。这类防爆电器主要包括控制按钮和操作柱。防爆控制按钮外壳一般用聚碳酸酯, 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合聚酯树脂或ABS塑料注塑来制造,也有少量是用铸铝压铸成形的。一般结构为增安型外壳,内装隔爆型元件,而且可以实现防腐功能,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操作柱主要由主箱、接线箱和支柱组成。其主箱和接线箱有的制成一体,有的制成分体,各有特点。其材质基本上是用铸造铝合金材料制造。内部由各种仪表、转换开关、按钮和信号灯等元件组成。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进行组合。

防爆接线箱

电气设备在使用中须经电线或电缆与供电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来完成其使用功能。但其连接导线或电缆不可能无限长,而且在连接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串联、并联进行导线分接。这就势必造成接头部分外滤,容易引发事故。防爆接线箱类产品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生产的产品,以求进一步保证安全生产。这类产品包括接线箱、接线盒、穿线盒、吊线盒、分线盒等产品,其外壳主要由铸造铝合金制造。根据需要设有很多进线和出线引入装置,箱内装有接线端子,用来进行连接或分接之用。这类产品大部分制成隔爆型或增安型,体积有大有小,差异较大,防爆等级可达C级。

防爆灯具类

任何一个工作场所和环境都必须采取照明措施,含有各种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也不例外。由于其使用场所很多,遍布各个生产角落,因而使得防爆灯具类产品大批量生产。这类产品品种多、规格全,但大致可分为照明用、标志用、信号用、手提用等几种形式,从光源种类可分为白炽灯、自镇汞灯、高压纳灯,金卤灯、镝灯和荧光灯,从结构上分更加繁多,大致上有吊式、挂式、墙壁安装式、吸顶式、手提式、悬臂式等。从安装角度来说,防爆灯具类可以从30°~90°内都能实现。从功率来说,可以从几十瓦到几百瓦。安装高度从地面开始到几米高。可以说,防爆灯具是所有防爆电气产品中产量最大,使用最多的产品。而且,由于其特定功能,造成了损耗大、更换量大的局面。这类产品的结构形状各异,变化很多,但从防爆性能方面来分,基本上是隔爆型为主,外壳材质以铸造铝合金为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用户在ⅡC级以下场所的各种照明和显示功能的需要。

防爆连接类

防爆连接件主要功能是进行电缆连接和电缆分支之用。其主要产品为防爆插销和防爆电源插座箱。额定电压为220V~380V,额定工作电流最大可达100A,品种有两极、三极加中性线和接地线结构,产品外壳有金属和塑料材质制成,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其内部主要由接插件组成,有的产品加装有带断点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接插件之间均具有连锁功能,即先断开开关后拔插,先插入插头后关合。不带开关的产品也具有先断开主回路后断开接地线,先插入接地线后插入主回路之功能。这都是为保证安全状态下操作。这类产品大部分是用手直接操作,所以对其绝缘性能要求一般较高,切不可忽视。

防爆风扇类

此类产品主要包括防爆吊扇、防爆排风扇和防爆轴流风机等产品,其结构由防爆电机、防爆接线盒和防爆调速控制器及叶片组成。其额定防爆风扇类工作电压一般至380V,防爆等级可达ⅡBT4级。

防爆报警类

在某些生产场合,往往需要一些灯光和声响来提示人们的行动,在含有爆炸性危险气体的环境中,这类电器就显得更加重要。其主要产品有防爆指示灯、防爆电钤、防爆电笛、防爆峰鸣器等产品,结构通常防爆报警类为隔爆型,用铸造铝合金制造,防爆等级可达CT6级。其工作电压可分为直36~220V,交流可达380V。防爆接线盒和防爆壳体是其主要结构件。

防爆电磁铁类

这类产品主要有防爆电磁铁、防爆电磁阀、防爆电磁驱动器等产品。其工作原理是在电磁场作用下,通过产生的电磁力来推动机械设备工作,一般作制动用。结构大部分为隔爆型,用铸钢或铸铁制造,防爆等级为BT6级。其主要技术参数一般为推力或吸力(kg计算)和通电持续率,切不可长期通电,否则容易过热造成危险。

防爆其他类

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的特殊要求,对此需制造出特殊的防爆电器产品。由于此类产品产量少,要求特殊,属非标准类产品,因此将其归纳为防爆其它类。主要有电工仪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速度变送器、液位计、定量控制仪、点火装置、摄像机等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是以生产需要而制造的,尽管其性能要求各不相同,但大部分产品为金属制作的外壳,其型式为隔爆型或增安型结构,也有很少一部分产品为本质安全型产品,其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低,防爆等级为CT6级。

民用防爆产品

在民用上也需要一些防爆产品,这类产品比较杂,所以归一为民用防爆产品,主要有防爆三轮车,防爆电钻等。这类产品要求技术比较高。也是防爆行业的一个新起点,和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