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计算选型求助

楼主(2021-03-26):
新手求助电缆的选型问题。

在自动化设备中不是很明白电缆的选型问题,比如我现在需要选进线电缆,在电路中有如下的元件器:

1、星三角启动的启动的三相电机:18.5KW380V(电流算是37A

2、单相启动的电机,0.5KW220V (电流算是2.8A

3、57步进电机,24V4.2A (功率算是0.1KW

4、一个泵:24V7A(功率算是0.2KW

我应该怎么算他的进线电缆,那么总电流的计算下面这两种方法有对的吗?(其他的因素暂时不考虑,就想知道思路)

1、直接总的电流相加:37A+2.8A+4.2A+7A=51A(那就是进线电缆以承载51A来算?)

2、所有的总功率除以电压;(18.5KW+0.5KW+0.1KW+0.2KW/380=50.7A

网友A:
同时工作的主要机构电流之和。另外还得考虑压降,有手册可以查一查

网友B:
进线选型考虑思路没有问题,考虑单相最大电流=各个负载电流之和。24V电机应按照电源进线220V或380V的单相电流。

这是我个人理解。

网友C:
进线选10平线

网友D:
问题不大,留出百分之三十的余量,进线选可选10-16平方线

楼主:
感谢各位的,我的了解是按照总电流之和吗?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设计单位电缆选型也是各负载电流之和。不过电缆工作电流也有自己的计算公式:

网友E:
送电距离远就选6平方电缆,送电距离近4平方足够。

电缆截面选择不是按额定电流之和选,一般有二种计算方法:需要系数法和电压降法。

网友F:
不管你算出来的51A还是50A都是不正确的,这个系统首先你要按AC380V/AC220V系统来考虑了,你的220V,24V负荷都是要求折算到380系统中,24V负荷,220V负荷你按分接在不同相上,不要折功率,折电流,将24V的负载电流折到单相220V上的电流(折后很小了),然后比较各相上220V负荷,哪相电流最大,将该相电流再换算成该相的功率(这时不能用电流了,因220对380折存在相角了),该最大相功率3倍,就是等效的380V负荷,算出来,总的380V系统负荷电流不到41A,至于进线电缆用多大,得看线路距离及上级供电接口容量,还要考虑18.5KW电机的启动方式,一般近距离,且电源容量充足情况下,18.5直接启动或软启的话,得至少用16平,18.5变频的话,进线10平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21-05-22):
就用总的额定电流相加。因为还有24V电机,不能套用你第二个公式,而且第二个公式还要考虑各电机的功率因数

网友H(2022-01-12):
引用 网友I: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感谢楼主分享,拿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