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减速是如何通过驱动能力实现?

楼主(2021-03-26):
        对于直流电机系统,动能来自给电机供电的电源,通过电机产生力矩来加速质量运动。

能量储存位于直流电机转子的惯性和与之连接的机械系统中。简单地说,机械系统可以被设想成与电机轴耦合的飞轮。
        动能可以用公式Iω2来计算,其中I是惯性力矩,ω是角速度。速度越快或惯性越大,则储存的能量就越多。
        断开旋转直流电机的电源后,运动质量中存储的能量将被消耗掉,从而造成系统的机械损失。由于摩擦力的影响,大部分能量被转化成了热能。除非摩擦力大,否则电机停机速度会很慢。这时,驱动电机从电动状态转换到发电状态,但是由于没有电流通道,也就没有电磁转矩来帮助停止电机的运转。
        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短路制动”。事实上,短路通常是通过下管MOSFET提供电流通路,并开启H桥。
        若此能量较小(慢速或惯性较小),则此时电压的升高可忽略。可有时,若能量太多或电容容量不够,电压可能会升至破坏性水平。这将损坏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或其他连接到相同电源的电路。
        直流电机驱动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回流电源的能量。一个是在电源上放置大电容器。此种方法有时会被采用,但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物理或成本的限制,大电容器并不实用。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直流电机驱动的半导体钳夹装置,将工作延伸到电源上,例如TVS或齐纳二极管。使用钳位装置在电源电压超过正常工作电压时击穿电压。在再生能使电压升高的情况下,钳位装置可以击穿电压来保护系统。返回至电源的能量在钳位装置中以热量的形式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