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程序和MC程序之间会出现双线圈??

楼主(2021-03-26):
遇到一个很奇特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贴出来求教大家。

简单的说,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程序快,出现双线圈问题!!

程序分手动和自动两部分,手动部分放在主程序,自动部分放在 MC N0 里面。  自动部分会依照一定的条件,控制Y0输出。现在问题来了,举例来说, 手动部分,我输出 Y0,延时2秒后断开Y0。 如果没有编写MC N0 自动部分,手动部分运行正常,一旦在手动部分后面写入自动部分,则手动部分Y0始终没有输出(此时并未启动MC自动部分,按我的理解,不管MC程序块里面如何处理Y0,应该不影响主程序Y0的状态)。 检查程序报 “双线圈错误”。 按理解,MC没有启动时,是不执行的,但我的感觉好像它执行了,并且把Y0置零了??

我之前也编过这是手动/自动的程序, 在手动时和自动时都会对同样的Y输出点进行操作,而且都没有问题,这次不知为何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丫的事不用纠结,保险点不要用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丫的事不用纠结,保险点不要用双线圈。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