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跑内圈会带来什么后果?如何处理?

楼主(2021-03-27):
  轴承跑内圈通常是指轴承的内圆与轴的接触有了间隙,产生与轴不同步旋转现象,这是轴类部件经常出现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造成设备更大的损伤,最后影响整个设备的运作。

  轴承跑内圈的原因:

  1、轴承滚珠、或是保持器损坏,使内外圈卡死为-体,在轴的扭矩作用下,强制的使内圈或外圈转动。

  2、轴承与轴配合的过盈量不足,导致轴承与轴颈之间的摩擦力不足而跑内圈。

  3、轴的定位不好,导致轴在轴向的较大窜动,引起轴承跑内圈。

  4、轴承不合格,使用劣质材料。

  5、润滑不够,造成轴承转动不畅,时间久了,轴承位出现磨损。

  轴承跑内圈会带来什么后果?

  1、对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它加剧配合部件的磨损,严重的甚至报费,损坏了设备,降低了机器精度;

  2、由于增大了摩擦力,把大量能量转化成了无用的热能和噪声,降低了运行效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停止运行,安排检修。

  轴承跑内圈的快速处理方法:

  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快速修复,对磨损部位进行表面打磨处理,调和该材料并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安装工装材料固化,回装轴承即可完成修复。该材料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针对传动部件磨损导致的停机问题,可基本实现现场3~6小时快速维修并恢复生产。

实际修复案例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