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本体24V供电问题

楼主(2021-03-27):
各位大神们好:

     请问S71200 1214C DC/DC/DC型本体供电和输入输出供电。是分开好还是共用一个电源好。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必纠结,有条件就多回路24V供电,没条件就单回路供电,具体看最终客户的要求

网友B:
看成本,如果允许,分开肯定是要好些

网友C:
都可以,怎么设计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必纠结,有条件就多回路24V供电,没条件就单回路供电,具体看最终客户的要求...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如果允许,分开肯定是要好些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手头正好有个50瓦的电源,可以用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怎么设计都可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D:
线路简单,没有干扰直接用一个电源即可,干扰厉害的分开用电源

网友E:
只是数字量的 无所谓分开不分开

网友F:
共用会不容易出错,搞不同电源或许不小心就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简单,没有干扰直接用一个电源即可,干扰厉害的分开用电源



非常感谢您:

     提供的参考意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数字量的 无所谓分开不分开



非常感谢您:

     提供的个人宝贵经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用会不容易出错,搞不同电源或许不小心就接错线



非常感谢您:

     提供的安全提醒。

   谢谢。

网友G:
不要分开,都取自一个电源参考点,不会出现不同来源电影干扰,相比较安全。

网友H(2021-05-09):
如果允许,分开肯定是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