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的st语言里面的if语句

楼主(2021-03-28):
如题目,我想知道照片里的if语句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详解他的

网友A:
如果,LST_PL3为ON或者JLPL3_RD为OFF,那么

JLA_JX3关闭

DSJL_AM3关闭

结束;

如果,RESET_PL4为ON 那么

XA_JLPL3关闭

80#秒定时器置0

结束;

网友B:
这个简单的vb语法看看vbscript就可以。

控制系统其实里面也有帮助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