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报警

楼主(2021-03-29):
我在做罗克韦尔项目遇到问题 用的是ME的软件,我建的报警时报警列表 然后我添加个按钮是清除历史报警,但是一按这个清除报警列表 触摸屏就变成白屏。

还有个问题 我现在想根据登录用户 关联到班组 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A:
你的报警清除,是指的断开报警条件还是复位存储区?另外建议把程序中的地址再核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报警清除,是指的断开报警条件还是复位存储区?另外建议把程序中的地址再核对下...



是复位报警

网友A:
个人觉得,RST复位一般不会影响到触摸屏白屏。查看PLC程序如果报警和复位执行都没有问题。就单独查看触摸屏方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