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器件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15A/250V~/75V-

楼主(2021-03-29):
是最高15A还是额定15A啊这个的意思

如果用触点功率是30VA 电流1A的电接点压力表做控制能带得动吗?

网友A:
额定电流15A,额定电压交流250V,直流电压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流15A,额定电压交流250V,直流电压75V



没办法直接驱动是吗?

网友A:
驱动条件就是满足电压条件,电流不高于15A,具体的电流最小值不确定。

网友B:
应该是最大电流15A,这个看似只是一个插头,承载电流最大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最大电流15A,这个看似只是一个插头,承载电流最大15A...



确实,今天刚弄明白这个其实就是单独的一个接头不是执行机构

您的回答是正解,谢谢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