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和插队问题

楼主(2021-03-29):
目前有个项目,现场有10个收集口,当收集口料满时会发出料满信号;每次只能一个收集口放料;

10个收集口会分为普通和VIP等级;当普通收集口根据料满信号的先后顺序排料;每次只能一个收集口放料;

但当VIP等级收集口放料时,普通收集口继续排队;VIP优先放料;

试过IFFO;但是因为是两个优先等级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使用填表指令ATT依次写入数据,再使用FIFO指令先入先出执行。VIP级输入复位排序指令触发条件。是否可行

网友B:
排序有优先级的情况下不就是优先级高的先排,这不就是最基本的,应用咋这么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序有优先级的情况下不就是优先级高的先排,这不就是最基本的,应用咋这么死呢...



是啊,但是如果用FIFO的话就没有这个优先了;其他语句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填表指令ATT依次写入数据,再使用FIFO指令先入先出执行。VIP级输入复位排序指令触发条件。是否可行...



那如果VIP触发的话,那之前排队的顺序就没有了恩爱,能否保留原排队顺序,如果VIP放料完后,继续执行顺序,同时普通级别的在VIP放料时,仍可继续排序

网友C:
VIP一个排队序列,普通以个排队序列,分别检测序列是否有排队和当前是否排料;

主逻辑:是否有排料—是—排料结束—VIP不等于0=—VIP排料;

             是否有排料—否—VIP不等于0—VIP排料;

            是否有排料—是—排料结束—VIP=0—普通不等于0—普通排料;

           是否有排料—是—排料结束—VIP=0—普通=0—不排料;

           是否由排料—否—VIP=0—普通不等于0—普通排料;

           是否有排料—否—VIP=0—普通=0—不排料。

主逻辑可根据上边的逻辑整合一下。

排队顺序逻辑:这个根据VIP和普通的数量,排料-1,满料+1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ooer200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填表指令ATT依次写入数据,再使用FIFO指令先入先出执行。VIP级输入复位排序指令触发条件。是否可行...】进行回复:  ...

VIP输入复位排序触发条件,VIP执行完成继续循环执行排序。可以增加排序触发条件

网友A:
相当于在VIP执行时增加普通放料暂停,至于什么时候恢复暂停确定条件。这个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在VIP执行时增加普通放料暂停,至于什么时候恢复暂停确定条件。这个不难吧...



这个不是很难,只是普通的还要继续排队,等到VIP的排序放完料后继续执行;这个用中断可以吗?FIFO的那个功能块以前没用过,不是很熟

网友D:
843468620     文本不便描述

网友E:
用二维数组,设立两个优先级,普通优先级的正常排序,高优先级的排在最前面。

网友A:
普通排序条件增加中断条件,这个可以满足。你可以把FIFO指令块再熟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排序条件增加中断条件,这个可以满足。你可以把FIFO指令块再熟悉下...



好的,我重新熟悉了一下

网友F:
建立两个程序,一VIP的是否放料为条件进行跳转。

网友G(2022-04-03):
优先级可以考虑冒泡法思维

网友H(2024-05-08):
普通的一个队列,无VIP时按顺序放料。VIP有放料要求可看作是中断,可以在普通队列中插队放料。

网友I(2025-01-17):
思考一下

网友J(2025-07-12):
VIP=0   优先 排料
vip=1   普通 顺序排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