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烘缸轴头单边20mm磨损,怎么现场维修?

楼主(2021-03-29):
  一、烘缸轴头磨损案例说明:

某企业纸机烘缸直径:1800mm、车速:400m/min左右;轴头直径:180mm,1:12锥;轴承型号:23136CAK/W33,单边磨损20mm。基于这种情况索雷工业方案中心了解到具体参数以及查看现场图片后,到达企业现场核实尺寸后立刻展开修复,仅用时一天,便完成了烘缸轴头磨损的修复工作。

  二、烘缸轴磨损原因分析:

  1.烘缸为蒸汽加热,在设备运行中,高压蒸汽在烘缸中形成冷凝水,且由于烘缸在高速运转,造成冷凝水排水不利,冷凝水在烘缸内聚集过多,在高速运转的烘缸内形成一个离心力,烘缸要释放这个力中只能向烘缸两端窜动,引起轴承位相对轴承内圈相对运动,造成轴承位磨损。再者由于烘缸震动大导致轴承压丝锁片松动,进而导致轴承位磨损。

  2.烘缸传动侧为进气位置,且轴承位与进气管为同一管道,在高温高热条件下,轴承位与轴承内圈因材质不一,膨胀系数不一,内圈涨大,引起磨损。且传动侧磨损几率过高。

  3.烘缸轴头润滑失效,在烘缸密闭气罩环境下由于长时间的高温造成润滑油失效,二是,烘缸内由于造纸工艺的原因,密闭汽罩在生产中飞溅的纸毛进入润滑油,且无法清除,进入滚珠,导致润滑油失效,如果不定期更换润滑油,窜洗油路,润滑油不产生润滑的作用,导致轴承抱死进而造成轴承位磨损。

  三、烘缸轴头磨损修复步骤:

  1. 现场查看烘缸轴头磨损情况,合适尺寸;

  2. 用氧气乙炔对磨损部位进行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

  3.将磨损部位整体打磨粗糙,并清除轴承位所有高点;

  4. 用无水乙醇清洗打磨后的待修复部位;

  5. 空试轴承,轴承空试无误后用无水乙醇清洗轴承内圈表面,并刷涂索雷SD7000脱模剂备用;

  6. 调和涂抹材料: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并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7. 安装轴承内圈,加热缩短固化时间以及提高材料性能;

  8. 拆卸轴承,测量修复后尺寸无误后安装轴承,即可完成修复。

四、修复烘缸轴头磨损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