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窗口切换按钮

楼主(2021-03-29):
威纶通,切换完窗口后怎么保持按钮高亮

网友A:
没理解 楼主的意思。需要哪个按钮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 楼主的意思。需要哪个按钮高亮~



上面的四个按钮起始松开后就是暗的,我需点击切换窗口后还保持高亮

网友B:
思路:

可以考虑 用一个大小和切换功能键一样的 多状态显示控件 叠放在 切换功能键上方, 然后在“参数设置”窗口 用加入2个置位的透明控件,打开“参数设置”窗口时 置为1,关闭窗口时 置为0。同理制作其他窗口的功能键和置位控件,当切换时,那么在公共窗口上的多状态就能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可以考虑 用一个大小和切换功能键一样的 多状态显示控件 叠放在 切换功能键上方, 然后在“参数设置”窗口 用加入2个置位的透明控件,打开“参数设置”窗口时 置为1,关闭窗口时 置为0。同理制作其...



多谢你的建议,我马上试试看!

网友C(2021-05-03):
多谢你的建议,我马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