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rs-232怎么进行通讯

楼主(2021-03-29):
不管用什么方法触摸屏和plc之间就是无法进行通讯,就像RS -232这线不存在一样网上找的该设置都设置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不行就换以太网通讯试试啊。

网友B:
1、传送速度 需要设置成一样的;

2、更可能的原因: 在昆仑通态中的 编程口 驱动 是 三菱FX系列的,不是 Q系列的,可以向 昆仑通态厂家 要下 Q系列的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以太网通讯试试啊。



没有以太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传送速度 需要设置成一样的;2、更可能的原因: 在昆仑通态中的 编程口 驱动 是 三菱FX系列的,不是 Q系列的,可以向 昆仑通态厂家 要下 Q系列的 驱动。...



是q系列编程口啊,那个波特率也改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到官网去下载并安装了全部类型的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ooer200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行就换以太网通讯试试啊。】进行回复:        -------------------------------------...

你说的没有以太网模块是Q系列的PLC吗?这个应该可以增加外置模块。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解决了,旧版本的mcgs中少了一种plc类型,去mcgs官网更新最新版本,在编程口设置里面最左下脚plc类型中选择Q02Ucpu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