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32T程序中步进指令是那个谢谢

楼主(2021-03-29):
台达编程软件升级到3.11后,又是头一次用AS332T这个PLC,请那位朋友知道步进指令现在换成那个了,谢谢

楼主:
本人用的是ISPSOFT3.11

网友A:
可以使用SFC编程,也可以使用CASE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SFC编程,也可以使用CASE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步进

不是,是步进指令stl可是,这个PLC不叫用这个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友电工控 可以使用SFC编程,也可以使用CASE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步进     内容的回复:不是,是步进指令stl可是,这个PLC不叫用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梦中醉"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友电工控 可以使用SFC编程,也可以使用CASE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步进     内容的回复:不是,是步进指令stl可是,...



谢谢,我SFC编程方式我不太过用,

STL这个指令用在ES  EH SS系列PLC都能用,可在AS332T这个PLC中这个指令就不能用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是换指令了,   本人习惯用梯形图方式编程一……。

网友B(2021-04-29):
记得AS的用梯形图不支持步进了,S点只能的当普通中继使用。想用步进就用SF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AS的用梯形图不支持步进了,S点只能的当普通中继使用。想用步进就用SFC吧...



是的昨天给台达客服打电话了,说是直能用SFC,自已做步进吧,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