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测量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1-03-29):
各位大佬小弟请教,项目情况,电弧炉电极倾斜测量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电极直径600正常生产在上下活动,主要是下活动时电极不能倾斜角度过大,角度过大容易折断,所以需要找一款适合工况的。现场电极有夹持器段网,最运行电流值差不多是16000A上下,综合考虑工况最好是用非接触式的,主要是安装维护方便的。请大神指教,小弟万谢

网友A:
陀螺仪试试

网友B:
其实就是跟光栅尺类似的原理,测量角度,但是肯定是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试试

陀螺仪是接触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跟光栅尺类似的原理,测量角度,但是肯定是接触式的

知道有非接触式的测量仪表吗?

网友C:
激光角度传感器

网友D(2024-07-22):
3年了,这帖子结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