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发现汇川PLC,顺序执行有时缺失

楼主(2021-03-30):
调试发现汇川PLC,顺序执行有时缺失......

例如同时输出执行不同功能块指令(就是上下行关系,没有任何接点隔离),出现大多数都是执行顺利,但是偶尔有上一行的功能块程序不执行,在下一行的功能块之前插入短暂延时(10mS),程序再也没有发生问题......

看来CODESYS编程系统任重道远啊

网友A:
汇川表示不背这个锅

codesys  事实的业界标准了     这么多年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不了

有可能是扫描周期的梗

网友B:
你是如何测得10ms的短暂延时的?

你讨论编程简直就是降龙十八掌啊。

楼主:
汇川表示不背这个锅,但是确实有这个现象!!

支持国产,就要帮助国产找出BUG,让国产做的更好

网友C:
汇川表示不被这个锅,固定周期扫描的程序codesys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编程解决,这就是编程的水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汇川表示不被这个锅,固定周期扫描的程序codesys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编程解决,这就是编程的水平了...



软PLC就是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测得10ms的短暂延时的?你讨论编程简直就是降龙十八掌啊。...

加一个10mS的时间继电器再驱动执行条件,这么简单的还需要提及,跟你谈论真是鸡同鸭讲,你是全球大神我服了

网友E:
西门子S7-200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22-09-28):
明明是你不懂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