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问题

楼主(2021-03-30):
Q100里的值怎么传给D100,Q100.01里的值怎么传给D101,求大佬解答

网友A:
Q100.0和Q100.01是两个位 ,属于开关量, 同属于 Q100一个字,楼主是要做 计数 用吗  ?可以使用上升沿累计

网友B:
1、通过 中间寄存器 ,来过渡下,比如 使 M100.00与Q100.00、 M100.01 与Q100.01同做“并联”输出,然后M100.00 作为 D100的 输入(Q100.00相当 作为 D100的 开关)、M100.01 作为 D101的输入(Q100.01相当 作为 D100的 开关));

2、另外  这应该是 西门子 PLC ,不是 欧姆龙 PLC(欧姆龙 PLC是 数字 表示通道的);

网友C:
D区是拿来存数值的吧,你可以用传送功能赋值给D区,Q100.01是开关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通过 中间寄存器 ,来过渡下,比如 使 M100.00与Q100.00、 M100.01 与Q100.01同做“并联”输出,然后M100.00 作为 D100的 输入(Q100.00相当 作为 D100的 开关)、M100.01 作为 D101的输入((Q100.01相当 作为 D100的 开关));2、另外  这应该是 西门子 PLC ,不是 欧姆龙 PLC(欧姆龙 PLC是 数字 表示通道的);

这是欧姆龙的plc编程软件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