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假死机怎么办

楼主(2021-03-30):
win7电脑假死机怎么办

1、正在使用电脑,如果网页或一些页面卡住不动,我们首先要保持电脑的正常运行。这时候可以同时按Win+D,可以马上回到桌面。然后尝试着刷新几次。

2、当回到桌面后,我们试着看看是不是运行的软件太多了,造成电脑运行不动卡住。打开“资源管理器”,把一些不需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和“进程”结束掉,双击进程,点击“结束进程”就好。

3、对于鼠标的使用,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鼠标灵敏度调的太快,另外鼠标点击的时候,不要频率太快,大家发现了,一开机鼠标就点开网页和许多软件,很容易被卡主,所以鼠标点击频率不要太快。

4、硬盘配置低或者损坏也会造成电脑频繁死机。我们要对硬盘进行修复:打开“计算机”,看到硬盘盘符。

5、鼠标右键点击要修复的盘符,鼠标左键点击“属性”按钮。

w7电脑假死机怎么办

6、在“属性菜单”中,点击“工具”,在工具的页面,点击“开始检查”。

7、把要检查的选项对勾都勾上,然后开店开始即可,看看是否有损坏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