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R-5702增强型多回路显示控制仪输入信号接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1-03-30):
NHR-5702增强型多回路显示控制仪接线端子那么多,输入信号接线应该怎么接?

输入端子总共分为四排,每排四个4芯端子,每一个4芯端子为一个通道的输入,

第一排为1、2、5、6通道,

第二排为3、4、7、8通道,

第三排为9、10、13、14通道,

第四排为11、12、15、16通道。

每个通道的4芯分别代表不同的输入信号类型,从左到右分别为1、2、3、4,热电阻信号接1、2、3,其中1接单独的那根线,2、3接颜色相同的那两根线;

 热电偶和电压信号的正极接端子2,负极接端子1;

电流信号接正极接端子4,负极接端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