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CAD教程:CAD软件中怎么画双分三跑梯段?

楼主(2021-03-30):
各位刚开始进行CAD制图初学入门学习的小伙伴,不知道如何在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绘制双份三跑梯段,所以接下来的建筑CAD教程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正版CAD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绘制双分三跑梯段的具体操作技巧吧!

建筑CAD教程:绘制双分三跑梯段

首先打开浩辰CAD建筑软件,然后找到并依次点击建筑设计→楼梯其他→双分三跑(SFSP)。如下图所示:

点取菜单命令后,显示对话框,下图为展开后的效果:

在对话框中输入楼梯的参数,可根据右侧的动态显示窗口,确定楼梯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楼梯高度<】由用户输入的双分三跑楼梯各梯段的总高度,有常用层高列表可供选择。

【踏步总数】由楼梯高度,在建筑常用踏步高合理数值范围内,程序计算获得的踏步总数。

【边梯/中梯/二跑步数】双分三跑楼梯三个梯段各自的步数,默认边梯和中梯步数一致,用户可以修改。

【踏步高度】根据楼梯高度,由程序推算出符合建筑规范合理范围的设计值。由于踏步数目是整数,楼梯高度是给定的整数,因此踏步高度并非总是整数。用户也可以给定边梯和中梯步数,系统重新计算确定踏步高的精确值。

【踏步宽度】楼梯段的每一个踏步板的宽度。

【边梯/中梯/第二梯段宽】三个楼梯段各自的梯段宽度。

【边休息平台长度/宽度】边休息平台的长度是边梯段端线到第二梯段外侧的距离,宽度是边梯段外侧到第二梯段端线距离。

双分三跑楼梯平台示意

【中休息平台长度/宽度】中休息平台的长度是第二梯段外侧到中梯段边线的距离,宽度是两个第二梯段端线间的距离。

【上梯位置】可以绘制按从边跑和中跑上楼两种上楼位置,自动处理剖切线和上楼方向线的绘制。

【内边梁/外边梁】用于绘制梁式楼梯,可分别绘制内侧边梁和外侧边梁,梁宽和梁高参数在特性栏中修改。

【层类型】可以按当前平面图所在的楼层,以建筑制图规范的图例绘制楼梯的对应平面表达形式。

【扶手高度/宽度】默认值分别为从第一步台阶起算900高,断面60X100的扶手尺寸。

【扶手距边】扶手边缘距梯段边的数值,在1:100图上一般取0,在1:50详图上应标以实际值。

【边梯扶手伸出】两个边梯起步处的扶手伸出距离。

【中梯扶手伸出】中梯起步处的扶手伸出距离。

【有外侧扶手】楼梯内侧默认总是绘制扶手,外侧按照要求而定,勾选后绘制外侧扶手。

【有外侧栏杆】外侧绘制扶手也可选择是否勾选绘制外侧栏杆,边界为墙时常不用绘制栏杆。

【有内侧栏杆】如果需要绘制自定义栏杆或者栏板时可去除勾选,不绘制默认栏杆。

【标注上楼方向】可选择是否标注上楼方向箭头线。

【剖切步数】可选择楼梯的剖切位置,以剖切线所在踏步数定义。

【需要3D/2D】用来控制绘制二维视图和三维视图,某些情况只需要二维视图,某些情况则只需要三维。

绘制双分三跑梯段的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楼梯平台一侧的墙或门窗 [自由插入(F)]<退出>: 选择紧靠墙楼梯的墙或门窗;

点取楼梯上楼一侧插入楼梯: 拖动选择上楼一侧(边梯段或者中间梯段)给点插入楼梯;

在不适合选择墙体和门窗(如按梯段对齐,取固定梯段宽等)的情况,键入选项F切换为"自由插入",命令提示如下:

点取位置或 [转90度(A)/左右翻(S)/上下翻(D)/对齐(F)/改转角(R)/改基点(T)]<退出>:

点取梯段的插入位置和转角插入楼梯,如果希望设定方向,请在插入时键入选项,对楼梯进行各向翻转和旋转。

按照参数提示对话框还有命令行提示就可以完成双分三跑楼梯绘制,而且还可以需要3d信息看视图效果,设计起来更方便,上面就是关于三跑楼梯绘制步骤和参数设置。

以上就是正版CAD制图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绘制双分三跑梯段的具体操作技巧,感兴趣的CAD制图初学入门者可以参考本篇建筑CAD教程来绘制双分三跑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