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滚键什么原因?烘缸齿轮轴键槽滚键修复方法

楼主(2021-03-30):
  键是置于轴和轴上零件的槽或座中,使二者轴向固定以传递转矩的联接件,常用的有平键、花键等;键槽是在轴上或孔内加工出一条与键相配的槽,用来安装键,以传递扭矩,这种槽就叫键槽。而键槽滚键问题在烘缸设备中时有发生,一旦发生现场难以有效解决。

  我们先来分析下烘缸齿轮轴键槽滚键什么原因?

  1、键和键槽之间的配合过松,也就是说可能是键槽的公差为上偏差,而键的公差为下偏差;

  2、键与键槽材料选用不合理,可能是键槽(即轴)的材料比键的材料软或轴热处理不好;

  3、设备的启动负荷过高,超过键传动的能力,同时轴的材料选用不当,造成键槽损坏。

  针对以上烘缸齿轮轴键槽滚键原因如果采用补焊和电刷镀的方法都有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容易出现弯曲或断裂;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而且以上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烘缸齿轮轴键槽滚键快速修复方法:

  1. 根据图纸尺寸公差精加工修复工装;

  2. 试装工装,紧固定位侧螺栓,直到两个结合面没有间隙,直至工装闭合;

  3. 工装拆除后在内壁刷涂SD7000脱模剂;

  4. 将修复部位进一步打磨清理,达到粗糙、洁净、干燥;

  5. 调和索雷SD7102材料涂覆在轴修复部位,并将破损的键槽充填密实;

  6. 安装工装,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测量修复尺寸;

  7. 在轴上开出键槽,并刷涂SD7000脱模剂;

  8. 再次适量调和SD7102材料,涂敷于轴及轴孔内;

9. 按要求安装齿轮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