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受外部环境的损伤如何预防?

楼主(2021-03-30):
  虽说工业平板电脑的质量好,可以应用在环境很差的领域。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有着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些外部环境也是会对工业平板电脑的使用造成一定影响的,而想要避免影响,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首先,在使用工业平板电脑的时候,要注意周围的温度,应控制在0度至55度之间。周围的相对湿度也要控制,应在5~95%之间,无冷凝。其次,在使用工业平板电脑时,要注意供电电压应在200~240V AC之间。应尽量避免潮湿、端温度、震动及落尘量多的环境。然后,工业平板电脑左侧的开刑和电源后部的散热口是用来通风的。为了确保工业平板电脑能正常可靠的工作并防止过热,勿阻塞或遮盖这些开口,为了确保工业平板电脑可靠运行,建议不要随意更改主板的BIOS设置。另外,使用工业平板电脑时,尽量同会产生强烈电磁干扰的设备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工业平板电脑关机后,再次开机时,请间隔8秒钟以上。

  知道了这些,使用工业平板电脑就可以预防外部环境对它的影响。但在使用工业平板电脑的时候,还有着另一种常见的故障,需要我们多多的去了解,那就是死机的问题。电子产品不可能做到100%无故障,那为什么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呢?又要如何解决呢?

  可以查看下硬件因素,也就是我们处理经PLC传送的现场信号是不是过多,且我们购买的CPU频率较低,内存又较小,无法同时识别、处理这么多的信号。这是造成死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使用中我们就尽量降低工控机处理识别现场信号的频率,避免信号“撞车”。措施:因工业平板电脑主板内存条插槽所限,只能将内存扩充至64M。主要解决途径是降低工业平板电脑处理识别现场信号的频率避免信号撞车。具体方案为:工业平板电脑通过PLC连接现场信号时,设定信号采样周期为2s以上,对变化不大的模拟量信号如温度等可设定10s以上。在编程过程中,将所有的模拟量信号采样周期设定2s以后,工业平板电脑死机现象很少发生。

  工业平板电脑在使用的时候,是会形成很多的临时文件,这些临时文件占用着硬盘和系统资源,影响工业平板电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严重时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措施:定期检查硬盘并删除临时性文件,提高工业平板电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工业平板电脑在工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出现死机的情况,很影响工业生产效率,建议平常需注重日常维护,减少故障的发生。

  工业平板电脑在使用的时候,不只是需要注意平时使用的一些细节,也还是需要去做好一些日常维护的,这样也就能够减少故障的发生,可以提升其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