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使用过程中控制面板黑屏如何解决?

楼主(2021-03-30):
空压机使用过程中控制面板黑屏如何解决?接下来红五环机电就来教大家如何解决

1.外界三机电源断电或者欠相。(检查电闸与测量三相电压)

2.紧急停止按钮故障或者电线松脱。(检查紧急停止钮,检查电线是否有松脱)
3.空压机处于自动停机的状态。 (检查出口压力有无高于设定)
4.变压器故障或者线脱落。 (变压器更换新品或者将电线重新连接)
5.控制面板故障。 (更换控制面板)
6.启动器线圈故障或者接点接触不良。 (更换启动器或接点检查与保养)
7.空压机处于故障的状态。 (将故障排除)
8.传动皮带断裂。(安装新的皮带)
9.电源开关跳脱或者保险丝断开。(检查电器回路后把开关复原)
10.空压机出口的含油量过高(无负荷的时候滤清器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