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1PG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我现在有一台步进电机只需要正转,脉冲输出我接在FP上,然后程序里面3#我设置的动作方式是正反脉冲,这样我可以RP那个点位能不接来实现电机正转不

网友A:
如果你不接方向脉冲,即使你写了正反转脉冲程序,电机也只会往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B:
FP\RP只有一端接线,不管你3#设置成什么什么方式,都只能一个方向运动了。我个人觉得你要实现”一台步进电机只需要正转” 的功能,应该主要靠程序控制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你这种方法来做,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