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不当远程IO,能单独做一个项目?

楼主(2021-03-31):
用200smart点数不够,用1500预算不够,能不能用ET200SP呢?不当远程IO站,用CPU1510SP-1 PN的CPU。网上的资料太少了,有没有哪位大师来帮一下,万分感谢。

还有如果能用CPU1510SP-1 PN模块来做,编程应该参考200,300,还是1200,1500的编程手册呢?

网友A:
完全可行,做过1214挂ET200SP项目,在博途里做下硬件配置就清楚了,用的什么系列CPU自然就参考什么系列的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做过1214挂ET200SP项目,在博途里做下硬件配置就清楚了,用的什么系列CPU自然就参考什么系列的编程手册...



没有1200的CPU,就ET200SP

网友B:
ET200SP 有控制器,也有普通的远程从站,跟ET200S一样,纠结啥呢

网友B:
西门子的资料大把大把的,多花点心思好好研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anzha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完全可行,做过1214挂ET200SP项目,在博途里做下硬件配置就清楚了,用的什么系列CPU自然就参考什么系列的编程手册....

直接就用ET200SP的控制器咯,你不是准备用CPU1510SP-1 PN的CPU吗?找来ET200的资料研究研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mygk157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lianzha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完全可行,做过1214挂ET200SP项目,在博途里...



就是看见别人这样做,自己不知道怎么入手,那就是按1500的来做。这种方案应该比直接上1500要经济些

网友C:
大哥  你都选1510得cpu  你还纠结用什么编程手册参考?

楼主:
用1214C+IM155-6,和用CPU1510SP-1PN,哪一种好呢?

网友D:
smart可以挂et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art可以挂et200



这这这个不能吗?只是能进行PN通讯吧

网友E(2022-10-06):
有带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