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VGA或HDMI接口的触摸屏

楼主(2021-03-31):
要把一台工业相机的图像实时在触摸屏上显示,同时触摸屏还要连接PLC进行控制用,相机的接口是VGA或HDMI,问一下有没有带VGA或HDMI接口的触摸屏。

网友A:
你可以买一台工业平板电脑来做这个工作。

HAVE FUN!

楼主:
不只是用来显示图像,还要组态画面进行各设置参数,连接PLC进行各种状态的控制和显示。用工业平板电脑需要购买组态软件吧?

网友B:
可以用HDMI转码H245,通过TCP/IP传送到触摸屏,新一代好多触摸屏都支持网络摄像头了。

网友C:
直接带触屏的PC一体机 加个组态软件 性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HDMI转码H245,通过TCP/IP传送到触摸屏,新一代好多触摸屏都支持网络摄像头了。...



能推荐一款HDMI转码H245的设备吗,谢谢

网友D: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62383298/%E5%88%A9%E7%94%A8%E7%BD%91%E7%BB%9C%E6%91%84%E5%83%8F%E5%A4%B4%E5%92%8C-simatic-hmi-%E7%B2%BE%E6%99%BA%E9%9D%A2%E6%9D%BF%E7%9B%91%E8%A7%86%E6%9C%BA%E5%99%A8%E5%92%8C%E8%AE%BE%E5%A4%87%E3%80%82?dti=0&lc=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