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seriesI\A系统

楼主(2021-03-31):
仪控行业刚刚入行,想学习Fox boro series I\A系统 想从最基础的学起,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先从架构 然看硬件  最后软件结合程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架构 然看硬件  最后软件结合程序学习。



能具体点么,或则推荐一下从哪能找到相关的书籍材料,身边人都在拿工资混日子得过且过,我想学点东西,苦于没人带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系统里面安装目录上就能找到手册。

然后没看到一个硬件或功能块就到这里看对应的章节,看完后对照你们的程序看看组态都有了那些参数,做好总结笔记。

网友B(2025-03-12):
先通读一遍教材,根据教材去识别各种硬件,系统框架知识、然后再开始学习组态知识。

系统框架、组态是核心,对初学者关注组态即可,组态器分ICC/IACC/IEE三种,如有需要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