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时候如果模型打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1-03-31):
今天在打印模型中翻车了,模型打到一半后就不出料,沮丧悲伤涌上心头。

这里小弘跟大家说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种原因:
1. 没料了,如果没有打开断料检测,这种情况会继续打印,最终导致断打;
2. 堵头,打印机在打印时难免会进入一些杂质,或者耗材质量不好(耗材受潮)导致喷头堵塞形成断打;
3. 耗材被卡住,有可能发生在供料系统的各个位置,挤出机压板松弛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顺便插一句,大家可以关注“弘瑞3D打印”公众号,通过智能售后系统,查看打印头不出料的解决方法。】

结果发现这次遇到的就是卡料,材料竟然卡在了料盘上。。。

弘瑞3D打印机追悔莫及后我们该如何补救?不用慌,幸亏在弘瑞3D打印系统(Modellight)内有一个【断层续打】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在模型打印失败后,从失败点开始重新续打模型,从而提高打印效率,节省时间和材料。注意:打印失败的模型在平台上千万不要移动呦,如果平台被移动或已将模型取下,将很难再继续打印!

弘瑞3D打印机

首先使用弘瑞3D打印系统(Modellight),重新导入需要续打的gcode文件。然后点击软件左侧「断层续打」按钮,这里会让我们输入一个断层高度的参数。

弘瑞3D打印机

我们通过解锁电机,然后选择手动移动z轴的方式,将打印头喷嘴向下移动到模型需要续打的高度位置,查看打印机屏幕的Z轴高度值,测量出需要续打的高度为7.7毫米。

弘瑞3D打印机

将7.7毫米的数值输入到切片软件「断层续打」功能界面后点击确定,就会发现Modellight在设定高度上重新生成了新的GCode文件。

弘瑞3D打印机

把新生成的GCode文件重新保存到U盘上,并插入到打印机开始打印。

弘瑞3D打印机

Nice!继打成功,静候成品!来吧~我们一起看看效果我们在「高质量」打印的基础上进行打印,设备使用的是【弘瑞X400】3D打印机。层高为0.2mm,测试模型填充密度10%,本次使用的是白色PLA耗材进行打印测试。

弘瑞3D打印机

正面和左面有轻微接缝痕迹,右侧几乎看不出接缝情况。续打的模型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好,Nice!

总结
弘瑞切片软件(Modellight)的断层续打最终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正面和左面还是有轻微的接缝痕迹,不过模型在断层的情况下,再次被连接续打还是非常强大的。当我们打印了一个50多小时的模型,因为赌头卡料导致断层,最终导致前功尽弃,那种绝望遇到的人都懂。而且即便有轻微的接缝痕迹,后期也可以通过打磨补土抛光等方式处理。这个「断层续打」功能的强大我想不用过多解释了。如此方便好用的功能也得益于【弘瑞X400】准确的原点位置,三个轴向的限位开关每次都可以准确无误的移动喷头到达指定位置。这才能保证断层续打不会错位。在配合弘瑞3D打印系统(Modellight)的强大功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补救的机会。那种打了几天翻车的模型,谁遇到谁绝望。

弘瑞3D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