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料逻辑1200plc

楼主(2021-03-31):
大家好 我用S7-1200控制。现在有20个托盘 每个托盘上面堆放了各自的零件,然后会人工输入一个配方,假设这次配方需要A托盘取20次,B托盘取2次,反正每个配方都会分别涉及从20个托盘上的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甚至三个上取数件物料。这个plc有什么好的指令吗?单单靠判断写感觉好麻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建立类似于:

        托盘号     INT

      取盘次数   INT

这样的结构。

使用FIFO(先入先出)来存储和调用这个结构,FIFO不是S7_1200标准指令,但是西门子提供了免费的扩展库中包含了该指令,免费的扩展库没有V16的版本,但是通过将V15库升级可以在V16中使用。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