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经过自动化操控的方法让冷库更节能

楼主(2021-03-31):
 仓库温度和蒸腾温度调度

1、多点温度参数的仓库温度调度

以往仓库温度调度选用外表操控,以位式调度为主,对蒸腾温度往往不作调度,很难抵达好的节能作用。仓库温度理想的操控方法是以仓库的平均温度、冷风机的进风及其出风温度为输入参数,编制恰当的操控程序,通过核算机操控体系进行调度。如此温库调度能够抵达节能的要求,也能满意某些仓库高精度温度调度的需求,现在己可抵达0.25℃的精度要求,节能约10%。

2、削减不同蒸腾温度冷间的并联作业

由于同一体系的制冷紧缩机只能在同一个蒸腾温度下作业,所以不同蒸腾温度的冷间假定并联作业,关于相对蒸腾温度较高的冷间就处于不节能的作业状况,该冷间热负荷越高就越不节能。应当尽量防止这种状况的呈现。氟利昂制冷体系中一机双温冷库的做法,在高温库回气管上加背压阀,在低温库回气管上加单向阀,是不节能的典型做法。

3、变蒸腾温度调度

在某一作业状况下假定蒸腾温度能以仓库热负荷以及制冷体系制冷量为参数进行调度,则既能抵达节能的意图还能使能量调度更为合理。一般来说,制冷体系蒸腾器和制冷紧缩机的装备根柢都能满意最高负荷的需求。假定冷间热负荷削减而制冷量不能及时作出相应调度,则制冷体系的蒸腾温度将会相应下降,使紧缩机的制冷量与热负荷抵达一个新的平衡点。

而蒸腾温度的下降反过来却添加了蒸腾器的制冷量,面对己削减的热负荷必定构成再三启停的结果。蒸腾温度每改动1℃,相应增减的电能约3~5%。假定及时调高蒸腾温度,使体系在另一个理想的平衡点上,则不光防止了糟蹋、做到了节能,还削减了制冷紧缩机的再三起动,是一举两得的节能方法。

变流量调度

以往氨制冷体系蒸腾器的制冷剂流量根柢没有变流量调度;氟利昂体系蒸腾器的制冷剂流量,大多数只做到简略的份额调度。空气冷却器的空气流量大多数没有调度或许只需双速及电扇台数调度。这两种流量参数的调度都是与仓库冷分配设备制冷量以及仓库温度直接相关的调度,也是冷库节能自控应于重视的内容之一。

设定合适的操控精度和加设超限操控

不同的仓库、不同的库存产品和不同的贮存期都有不同的仓库温度及其操控精度要求。从节能的视点动身,只需不影响产品的质量,仓库温度宜取高不取低、操控精度宜取低不取高,不用偏面寻求过低的库温文高精度操控。

关于多个冷间的仓库温度操控,除了原有的仓库温度设定值之外,宜加设库温超限操控值。这种双要素的仓库温度调度能做到制冷体系需求投入作业时,不会由于单个仓库温度的偏离而过早投入作业;还能够依据当时的实践状况不使冷间或制冷体系过早地仃止作业,充分利用现有能量并防止设备或体系的再三启停。

设置避高峰作业操控

电力紧缺是当时全国各地存在的普遍现象,用电峰谷的巨差更加重了电力紧缺,为此电费的峰谷差价还在逐渐拉大。在不影响产质量量的前提下,冷库设置避高峰作业,有利于电网削峰补谷,微观上帮忙全局节能;微观而言也有利于下降冷库的作业本钱。

冷间相对湿度调度

冷间相对湿度的调度与温度调度方法的相似之处不用重复叙说。一般冷间的相对湿度在85~95%之间,但也有一些冷间要求的相对湿度低于或高于该规划,例如有些气调库要求相对湿度是98%、而有些农作物种质库的相对湿度要求是40~45%。在高相对湿度调度和低相对湿度调度时尤因重视节能方法。而对湿度的调度有利于对蔬菜、生果和其他农作物的贮藏、保鲜。

1、高相对湿度调度

关于高相对湿度要求冷间的调度,首要要尽量下降制冷剂温度和仓库温度之间的对数平均温差(可取2K),有必要时还可选用载冷剂直接制冷体系;此外还可选用空气融霜并把融霜还原给仓库。这两项方法通过自动操控予以施行,是行之有效的节能方法。

2、低相对湿度调度

关于低相对湿度要求冷间的调度,首要也应做好两方面的操控。其一是在选用尽量少带热量进冷间的去湿方法和去湿机的基础上,操控好去湿程序,在抵达相对湿度要求的一同減少冷间的热负荷。其二是防止气流组织操控时带入不用要的室外热湿负荷;曾经有一个低温低湿的农作物种子库,由室外侵入库内的热湿负荷约占原核算负荷的35%左右。

供液方法调度

1、直接胀大供液

直接胀大供液是大多数卤代烃(包含氟利昂)体系和单个氨体系选用的供液方法。这种供液方法以往根柢选用热力胀大阀供液,由于选型、调度以及产品自身的问题,无法完毕节能的意图。电子胀大阀的呈现结合多点温度参数的库温调度,能够较好地完毕节能作业,一般可节能10%。

2、重力供液

重力供液体系在老的氨制冷体系中运用很广泛,后来逐渐被氨泵供液体系替代。重力供液体系尽管操作费事但是不需求消耗电力运送,只需配以合适的自动操控,无疑是一种节能的作业。

3、液泵供液

液泵再循环体系在氨制冷体系中运用十分广泛;液泵再循环体系尽管能行进蒸腾器的传热系数然后行进制冷量但一同也消耗了电力,假定没有合理的装备和恰当的自控作业程序,很难做到节能作业。当时不少液泵再循环体系供液量过大但却不能确保每路通子的最小流量、扬程太高但却还很难确保多层冷库的均匀供液,流量根柢无法依据制冷负荷的改动而变 化,很难做到节能作业。关于液泵再循环体系,除了装备必需合理,还应加强自动操控作业程序的研讨,例如分层供液和变流量操控等,只需这样才能抵达节能的意图。

依据不同制冷政策选用不同供液方法,加强相应自控程序研讨尤其是加强无电动力运送的直接胀大和重力供液体系研讨,也是寻求冷库节能的途径之一。

蒸腾器双流量调度

在热气融霜的自动操控中有一种双回气电磁阀(或主阀)的做法,其作用是确保安全和減少蒸腾器康复制冷时的热负荷冲击。这种做法能够引申到蒸腾器的制冷作业状况中并予以完善,抵达合理作业和节能的意图。 依据蒸腾器热负荷的改动状况,设置最小负荷供液、回气电磁阀和大负荷供液、回气电磁(主)阀,由此依据实践负荷的改动而作相应的调度。这种做法不光可使本冷间蒸腾器做到节能作业,还能减小对本体系其他冷间和制冷体系的干扰,利于体系节能作业。

空气冷却器(冷风机)融霜操控

冷风机融霜根柢选用半自动操控或许守时融霜操控,存在的问题是:融霜指令可能不及时或滞后,融霜进程带入热量过多。为了节能,冷风机的融霜应当做到全自动操控。首要要有合适牢靠的霜层传感器或差压变送器(在某些状况下也可选用电流变送器),感知最佳的融霜时刻;然后要有合理的融霜程序;还要有冷风机翅片感温器,防止过多加热。三管齐下肯定能做到冷风机融霜节能。 在一些装配式冷库中运用很广泛的电加热融霜冷风机,选用核算机操控体系,把固定的守时加热融霜改成按需融霜,亦即对每次实践融霜的状况通过回想功用回想並分析,然后确认最佳的融霜周期。按需融霜较守时融霜节能约10%。

冷库门操控

冷库门要随开即关,这是每个冷库办理都有的规则,但是没有一个冷库能完全做到,除了单个粗野操作之外也是有其实践客观原因的。处理的最好方法也是自动操控,假定开门时刻过长的话即自动封闭,开门损失的热负荷是很大的,其节能作用也是可观的。

冷库门的电加热丝功率挑选有防结露和防冻住两种挑选,不同运用温度的冷库门电加热丝的装备功率也不同。留心选配合适的加热功率可节能2%。

仓库照明操控

仓库照明按冷库制冷规划手册的规则是1.8~5.8W/m2,但在实践工程中往往逾越该数据有的甚至在10W/m2左右。假定忘了关灯,不光糟蹋了照明电能,还添加了冷间和制冷体系的热负荷。添加一个简略的操控就可防止呈现糟蹋。当冷库门封闭5~15分钟后,假定照明还亮着,即自动封闭照明。延时的时刻应逾越工人在内一次作业的最长时刻,防止误关灯;假如有误关灯的状况,凭仗仓库长明灯和冷库门安全设置,人员的操作安全还是有确保的。

冷凝器和冷凝温度调度

1、冷凝温度的传感元件和调度政策

依据冷凝温度和冷凝压力的对应关系,一般以冷凝压力作为冷凝温度的调度参数。以往常用高压压力操控器作为传感器並宣布操控信号,调度作用一般。现在一般选用压力变送器作传感器并配核算机操控体系,简化了变送设备、行进了调度精度和增强了牢靠性。调度的政策是冷凝器的作业状况和设备的投入量。以蒸腾式冷凝器为例,能够调度的冷凝器作业状况有干作业、湿作业还有风机和水泵的变频作业;冷凝器的投入量也将依据负荷的改动而改动。冷凝温度每下降1K,其节能作用与蒸腾温度每上升1K的节能作用相同可贵。

2、变冷凝温度调度

运用自控元件和核算机操控体系的功用,对冷凝压力施行起浮操控,能够防止冷凝压力偏高或偏低,在确保制冷体系作业正常的基础上抵达节能作业的作用。以准集中式制冷体系为例,其机组和风冷式冷凝器,选用专用可变程序器操控,能够节能10%。

制冷紧缩机节能作业(首要是能量调度)

能量调度使紧缩机的制冷量能随热负荷的改动而改动,是冷库节能自动操控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制冷紧缩机或机组,施行节能作业和能量调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1、螺杆式制冷紧缩机

设定紧缩机作业制冷量时,防止其低能效比的作业规划;对作业工况改动规划较大的制冷体系,施行内容积比自动调度;关于带经济器作业的螺杆机,评论施行经济器作业工况的自动调度。

2、活塞式紧缩机

削减以某台紧缩机作业的气缸数为能量调度单元的做法,防止活塞的无功作业,亦防止下降紧缩机C0P值的作业;选用变频技术,完毕能量无级调度,在改进作业工况中节能。

3、多台并联机作业的调度

尽量以紧缩机的台数为能量调度单元;尽量使每台紧缩机处于高能效比作业状况;规划不同大小紧缩机头的组合,针对负荷改动需求而投入相应的能量组合。

变频调度

变频技术用于紧缩机能量调度是现在较为盛行的方法之一。变频过低,会构成油压差下降和油量削减的缺点;变频过高,会添加油循环量和消耗量,还会使紧缩机阀门缺点添加。变频驱动还应留心其电机应按最大功率挑选,树立运用高效节能永磁同步电机

实时核算操控,确保体系最佳节能作业

制冷体系的优化规划和自动操控的最佳作业是完毕冷库节能十分重要的内容。冷库施行节能作业的实时操控使命,可由数据釆集、核算操控和监控体系来完毕。数据搜集核算操控体系的搜集政策是制冷设备、制冷体系和作业环境的所有相关参数,类别有温度、压力、压差、液位、电流、作业状况和缺点状况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