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就会!在线修复选粉机动密封轴径磨损

楼主(2021-03-31):
  动密封属于各种机电设备连续运动的两个偶合件之间的密封。像水泥厂选粉机动密封轴径磨损是十分常见的机械设备问题,该问题的出现与设备使用寿命减少、高功耗、维护不当有很大关系。

  一、设备损坏背景

设备参数:选粉机型号:N3000;选粉空气量:3000Nm³/min;最大喂料量:640t/h;电机功率:160KW;轴颈尺寸:Ø320mm;配合形式:骨架油封;磨损深度:2~3mm;磨损宽度:60mm内多处沟槽。水泥企业由于现场环境恶劣粉尘较大,轴上密封部件一旦损坏未及时发现或更换,粉尘与润滑油混合后将快速造成轴颈的磨损,导致密封失效粉尘或杂物进入轴承后将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

  二、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情况与企业讨论现场修复方案,最终确定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利用未磨损的原标准尺寸恢复磨损部位直径尺寸。该工艺类似一种冷焊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可以很好的保护主轴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单边磨损量的限制,具有综合修复成本低等优点,给企业设备维修维护方面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

  三、修复选粉机动密封轴径磨损步骤简单,一教就会!具体如下:

  (1)现场确认动密封部位轴颈的磨损状态及磨损量;

  (2)用氧气乙炔对需要修复的位置进行烤油处理;

  (3)用磨光机将磨损的沟槽部位进行打磨处理;

  (4)用无水乙醇对打磨的部位表面进行清洗;

  (5)按比例调和SD3000材料并在磨损处施涂;

  (6)按比例调和SD7400材料并施涂;

  (7)用刀口尺沿基准面刮涂SD7400材料成型,保证密实度和平整度;

  (8)用碘钨灯对SD7400材料进行加热后固化;

  (9)打磨修整修复材料表面,使表面平滑光亮;

  (10)安装骨架油封和轴上零部件,完成修复。

  四、现场修复选粉机动密封轴径磨损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