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皮带纵向撕裂划伤用什么材料快速修复?

楼主(2021-03-31):
  运输皮带是带式输送机的主要部件,主要用于煤炭、矿山、冶金、化工、建筑和交通等部门的大规模连续化运输,运输的物料分为块状、粉状、糊状和成件物品等。而运输皮带纵向撕裂划伤属于比较常见的破损问题,而划伤后选用的修复材料关系着皮带能否快速恢复运行。

  运输皮带纵向撕裂划伤的原因分析:

  (1)导料槽衬板与胶带之间的间隙不合适,造成异常磨损,或间隙处嵌入异物,造成异常磨损或划伤。

  (2)导料槽处物料流速与输送带速度不一致,落差大,加速胶面磨损。

  (3)托辊损坏,造成胶带的异常磨损或划伤。

  (4)违章作业,检修时焊渣烫伤,以及清扫器划伤等。

  (5)胶带打滑,也会造成胶带异常磨损。

  (6)在传送带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是异物划伤、局部异物损伤、磨损、穿孔等。

  运输皮带纵向撕裂划伤用什么材料修复?

  针对以上原因出现的故障,都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它具有超强的粘着力,出色的耐磨性能和优异的抗拉性能、拉伸强度和良好的韧性、延长率。免拆卸、免热硫化,现场快速修复运输皮带划伤,修复费用低、时间短,避免报废更换和长时间停机造成的重大损失,自流平性好,外观光亮,可对损坏的运输皮带实现在线快速修复。image.png

  运输皮带运行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1)不同类型、规格层数的运输皮带不宜接在一起使用,其接头最好采用胶接法。

  (2)运输皮带的类型、结构、规格、层数应根据使用条件合理选用。

  (3)运输皮带运行速度一般不宜大2.5米/秒,块度大,磨损性大的物料和使用固定犁型卸料装置应尽量采用低速。

  (4)运输机的传动滚筒直径与输送带布层的关、传送滚筒、改向滚筒的配套以及对托辊槽角的要求应根据运输机的设计规定,合理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