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嵌入版的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21-03-31):
我用昆仑MCGS触摸屏的数值输入框做9位数密码输入框时发现一个问题,采用西门子VD1884(32位双整数),输入数字值8位和8位以下没问题,输入9位数的就有问题, 我输入111111111实际是111111112, 输入888888888实际出来的是888888896,输入999999999实际是1000000000.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在昆仑通态新版(MCGS pro)用样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幸好我测试了一下,把密码全降为8位数。  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

网友A:
VD存储区存放双整型和浮点数数据。你可以查看下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同,在监控状态下看VD1884格式选择浮点数,看与设定值是不是相同。

网友B:
数据格式不对应造成的。有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调整MCGS这边类型,对了就好了。

而且VD1884  双整形是到符号的数值,有正负。MCGS你选的是VDU也就是32位无符号数。

问题可能出在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