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十一)

楼主(2021-03-31):
      近期,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

3D打印中途挤出停止的解决方法

      如果3D打印机在开始打印时挤出正常,突然停止挤出,通常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总结了几种情况并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耗材耗尽在检查其它问题前,需要先看看机器是否还有耗材,如果耗材已用完,则需要安装新耗材。

      耗材与驱动齿轮打滑在打印过程中,挤出机会不停转动来推动耗材进入喷嘴,才能持续挤出耗材。如果打印太快或挤出耗材太多,就可能导致电机刨掉耗材,如果挤出机电机在转动,耗材没有移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喷嘴堵塞如果不是上面的任何一种情况,那很可能是喷嘴堵塞了。这时,你需要检查并确认耗材是干净的,没有覆盖灰尘。因为当耗材粘染上足够多灰尘,可能会导致打印过程中喷头被

      挤出机电机驱动过热打印过程中,挤出机的电机负载非常大。它持续前后旋转,推拉耗材向前向后。这些快速运动需要很多电流,如果打印机的电路不能有效散热,可能会导致电机驱动电路过热,这种电机驱动通常有过热保护,当温度过高时,它会停止工作。这种情况出现时,XY轴的电机会旋转移动喷头,但挤出机的电机却完全不动。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打印机,使电路冷却下来。如果打印时间过长,可以在打印完成后让机器休息一个小时,降低主板的温度。

3D打印机喷头堵塞如何解决

      在一台3D打印机的生命周期里,需要熔化和挤出数公斤的耗材。所有耗材都必须通过一个如沙子般大小的孔。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喷嘴被堵塞,不能顺利挤出耗材。我们总结了几种常见情况,接下来会一一说明并给出解决办法。

      手工推送耗材进入挤出机首先可以尝试手工推送耗材进入挤出机。在机器设置里面手动升高喷嘴温度,温度设置在230度,当温度到达后,在准备里面选择移动轴-移动1mm-挤出机,挤出少量耗材,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关闭步进电机,然后手动往喷嘴里送料,多数情况下,靠外部力量,耗材可以顺利通过。

      重新安装耗材。如果试了上面的方法,耗材仍然没有挤出,接下来需要拆下耗材,确认挤出机温度正确,然后从挤出机中把耗材拔出来。当耗材被拔出后,使用剪刀剪掉耗材上熔化或损坏了的部分,重新安装耗材,看看这段没有损坏的耗材能否挤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喷嘴温度设置到230度再挤出试试

      清理喷嘴如果还是不能挤出耗材,那么仍需要继续操作,下一步就是清理喷嘴。轻微的堵头可以通过加高喷嘴温度用小针清理,然后手动往喷嘴送料来解决。如果堵头严重就需要更换喷嘴并清理喉管内部的料管来解决了。

网友A:
这个是一些常见问题,有更深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