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输出

楼主(2021-03-31):
请问NA200继电器输出模块可以直接带动负载吗?

网友A:
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隔离,目前继电器大负载能力最大为5A

网友B:
不建议直接带负载,使用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隔离对这个系统稳定新比较好。

网友C:
如果负载小,数量也比较少,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D:
什么样的负载?太大的话还是用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E:
下载个资料积分不够凑个积分

网友F(2021-11-01):
可以的,最大支持3A以上。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通过傲拓科技官网联系一下对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