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下载

楼主(2021-03-31):
NA200下载完成后为什么扩展模块的“A”灯不亮?

网友A:
检查一下你扩展模块地址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B:
下载个资料积分不够凑个积分

网友C(2021-11-01):
那最有可能还是没有与扩展模块没有通信上。

1)扩展电缆的问题;2)软件配置。

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通过傲拓科技官网联系一下对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