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米特PLC与485压力传感器通讯,读取压力,更改站号

楼主(2021-03-31):
今天接触了485压力传感器,使用麦格米特mc-100通讯读取压力,但是一直不顺利,走了很多弯路。写这贴的目的是为了记录问题而已,当然对同行有用处的话,也可以看看。

主要原因是PLC站号和压力传感器的站号冲突了,一直通讯不上,因为我使用两个压力传感器(站号为5,6),三个变频器通讯(站号为2,3,4),变频器可以在面板上调整站号,但是压力传感器没有面板可调,只能用PLC指令修改站号,保存。为什么开始通讯不上的原因是麦格米特的默认地址是1(图一),而不是0(其它大多数PLC都是0),且压力传感器默认是站号1,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为8,地址重叠,所以PLC需要改为2以上就可以通讯了。使用modbu读写指令,按压力传感器说明书,压力传感器485通讯接线为(图二),下面向地址为0写入5(图三,四),写入后需要写指令保存(图五,如不保存,站号断电后恢复为1),第一个压力传感器地址想设置为5,第二个压力传感器地址想设置为6。MODBUS读写指令(图六)

总结:1:PLC与485通讯传感器不能同站号,会冲突。

          2:按说明书读写地址后保存,保存,保存,划重点。就是图五,保存到用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