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主画面一般都显示什么内容??

楼主(2021-04-01):
各位同仁,你们做的非标自动化设备的HMI的主画面一般都显示什么?比如一个单台设备的。都显示什么?有没有客户标准的。

网友A:
一般是使能,参数组态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使能,参数组态画面



我问的是主画面,不是参数设置画面和伺服控制画面

网友B:
主画面 公司 logo  广告  登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