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程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1-04-01):
松下数据表位置控制的一段程序   请高手指点是啥意思

网友A:
这个截图图不完整吧?

网友B:
F0 MV H0 DT51   F0 MV赋值,H0(16进制)数值赋值到DT数据寄存器  。下面的K1(十进制常数1)

网友A:
指令[F380 POSST,S1,S2,S3]中各位置所代表的意思:
S1:要启动位置控制运行的通道编号,设定范围:0~5
S2:要启动的数据表编号(无符号16位整数),设定范围:1~20
S3:输出指定,0(脉冲输出)、1(仅计算)
例如:启动“1”轴数据表中第“3”行,实际要输出脉冲,程序如下:
├┤├──[F380 POSST K1,K3,K0]┤

网友C(2021-07-22):
DT寄存器  隔开一位不然会出错。数据乱套。比如 DT0   DT2  DT4  DT6   DT8  DT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T寄存器  隔开一位不然会出错。数据乱套。比如 DT0   DT2  DT4  DT6   DT8  DT10...



我一般都不会用奇数寄存器,都是DT0、2、4、6、8、10的,但是搞了松下的PLC后,得DT0、4、8、12、16这样才行。我试过用DT0、2、4、6这样用还是被坑啦!

网友E:
这只是一段传送指令,不完整

网友E:
后面跟 385指令 通道编号及位置控制存储区域的指定 (上位 8bit)通道编号: H0H5 S1  (下位 8bit)区域编号: H0(通用区域)、H01(轴信息区域)、H02(轴设置区域)、 H03(位置控制数据表区域) S2 保存写入数据的运算用存储器区域 n 写入字数 D 保存数据的位置控制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偏置地址) 或保存起始地址的运算用存储器区域

网友F(2021-12-29):
位控制数据表基本,用指的是F380-F385这几个指令,像类似表格一样的,一行代表一个定位,可以根据行号去掉取定位,前提是你要设置好一些参数,也可以表更定位里面的数据,一直调用一个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