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双脉冲位置控制CW/CCW怎样正反转控制

楼主(2021-04-01):
松下PLC数据表位置控制的程序    采用双脉冲控制   如果执行N0.1数据表时  轴移动量为6000个脉冲  然后执行N0.2数据表 (N0.2数据表里 轴移动量为5000个脉冲)    这时轴是怎样运动呢?是继续同一方向运行5000个脉冲 还是反方向运行1000个脉冲(就是到达基于原点的5000脉冲位置)?

网友A:
同一方向5000个脉冲,要是-5000就是相反的反向

网友B:
看你表格里面组态模式是相对还是绝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表格里面组态模式是相对还是绝对模式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绝对值模式   那么运行数据表2的时候  就会到基于原点的5000脉冲位置   也就是从6000脉冲位置反方向运行1000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表格里面组态模式是相对还是绝对模式

网友C(2021-05-25):
绝对模式还是相对模式,绝对:-1000;相对:+5000